西门子定位控制

楼主(2009-12-08):
西门子S7-200 要实现定位控制要加什么模块?该模块 最高的脉冲频率多少?

网友A:
EM253

最高频率200KHz。

楼主:
thanks,那这个6ES7 253-1AA22-0XA0可以吗?哪个好?

网友B:
EM253定货号6ES7 253-1AA22-0XA0,就这个

楼主:
哦,谢谢。还有个问题,为什么我编程软件指令那里找不到 那些定位指令?例如POSX-CTRL、POSX-GOTO,就是编程的时候找不到那些指令来编

网友B:
选取工具> EM 253控制面板菜单命令

楼主:
要把EM253连接上才可以编程吗?

网友B:
编程时不用连接,在电脑上就能直接编程,在“工具--位置控制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