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8):
FX2N的输出继电器最大可扩展到多少点?

网友A:
很简单,还要请教,难怪没人理你

网友B:
上网下个手册好好看看了

网友C:
呵呵,这个真还没去算过

网友D:
一般情况下用不到那么多。

网友E:
FX2N最多可以控制256点,如果用过FX2N-16MR-001(8点入8点出),其他的都可以扩展成输出的

网友F:
IO 256点吧 入128 出128 应该是这样。。。

网友G:
可以扩到256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