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8):
大家好!
我现在要设计一个电路需要+15V和-15V的电源
请问如何将24V转成-15V啊?

网友A:
用个稳压集成块啊7915

楼主:
可是7915的输入电压是负电压,我系统中是公用一个地的
怎么才能实现呢
线性电源能实现么?是不是一定要用DC to DC?

网友B:
做逆变在稳压成-15V是不是有点麻烦啊,还不如在弄组电源呢~!

网友C:
呵呵;买现成的电源模块吧 ;

网友D:
正电源可以用7815!负电源可以采用MC34063变换成负15V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