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9-12-08):
此程序为什么S2以后~~~~~~~~~~~~条件满足S20无法得电。还请指点~~~~~~~~

网友A:
呵呵。。。。
我是刚学的,说错了别在意。
我看了下你的程序,你的OUT S2与STL S2  中间有一个RET
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B:
【是机械手吧?】我来说两句
看程序的样子是机械手,好像你没在真正环境里调试或者你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下面是你的程序的一部分:
上面的M8044和M8041 你能明白了吗?三菱的编程手册这样说的:
关键在于你的操控钮,都复位了吗?机械手的手动状态和自动状态不能同时。M8044要求原点复归的,S209才能激活。仔细研究一下,我的水平有限。

楼主:
我的M8044条件满足了的~~~S2能得电,就是S20不能得电~~~~~~~~~~~~~

网友B:
你的X7钮闭合了吗?

网友B:
还有,刚看到,下面这段什么意思?
不需要这样吧?M1这样用的目的是什么?IST指令中不是自动分配了,你的旋钮开关是什么样的?

网友C:
X1按下,M1持续动作,S2持续动作。导致S20不能置位。
还有,我看你那些M1-M6的触点也没写全,会产生干扰。97行和111行,在M6不动作的条件下,2个S线圈会在延迟时间到达后,一起闭合。
先看一下你提出的问题,看看是不是我讲到的这个原因。

楼主:
我的那M1使S2得电,用那OUT命令也是一样的效果,S20不得电~~

楼主:
我的开关是采用两档开关~~~~~~~~~  那IST要不要没有什么关系???

楼主:
X7不是常闭开关~~~~~~是接触开关~~~`

网友D(2010-02-05):
你的输入按键定义好像有点问题,你可以用操作手册上说的方法从新定义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