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O指令请教

楼主(2009-12-08):
书上说DECO指令可以利用数据寄存哭来控制位元件的ON/OFF。
但是我仿真了下,位元件只可以开启不知道怎么关闭。
例如说我现在利用
LD M1
DECO D0 Y2 K4
1.当我输入一个1的时候可以开启Y3,但是我想在不开启别的(Y输出口)的情况下又把Y3关掉 ;
2.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当D0为0时能不能不输出任何一个 Y
   如果用其它的指令能做到也行

感谢一、二楼的回复!
     二楼的朋友我明白你的意思,用8421码来把不同的位至ON ,这样的话是不是只对低4位有用,如果再多是不是不行了?
     还有个问题,我现在想打开Y2然后我又打开Y7等等。再我又可以关闭任意一个。
     想问一下 这样是否能做到。

网友A:
d0为0,那就是y2导通

网友B:
用MOV D0 K1Y2。D0中分别为0  1  2  4  8  ,
就可以控制Y2到Y5没有输出以及单独一个点输出了

网友C:
用这样的方法,一次只能控制一个灯!要进行多个等的控制是做不到的!
原理就是先算出D0中的值,然后将相应的灯打开,例如D0=1,则,Y1通,D0=10,则Y10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