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8):
昨天我听师傅说,根据欧洲标准,棕色是电源,蓝色是电源0V,黑色是信号线(反馈)。我记得以前还见过其他颜色,茶色,褐色,黄色。请问有没有电缆颜色的国际标准或者国家标准?

网友A:
应该是有标准的

网友B:
这个问题正是我要找的...期待中....

网友C:
没有标准

楼主:
不管是日系工控产品,还是欧系工控产品,棕色(或者褐色,或者茶色或者红色)是电源正,蓝色(或者青色)是电源0V端,黑色,灰色,白色,黄色是信号线。

网友D(2010-01-12):
这个是国际标准吗?

网友E:
呵呵,5楼总结的不错,很好,建议加精。

网友F:
一般三线制传感器:棕色是电源,蓝色是电源0V,黑色是信号线,
欧系的不说了,日系的传感器几年前也改成这种颜色定义了,
5楼说的很明白。

网友G:
GB 7947-1997             导体的颜色或数字标识

GB7947-2006  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导体的颜色和数字标识
GB/T 2681-1981            电工成套装置中的导线颜色。

网友H(2011-04-14):
传感器线缆标准
传感器连接器线缆有国际标准,所有生产传感器连接器的厂家都需要按照这个标准来做产品。
如果按照传感线四线说明:棕蓝分别接电源正负,白黑分别接信号正负。其他的颜色,估计是8芯或者6芯线缆了

网友I(2011-12-21):
一般应是厂家确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