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8):
以太网模块配置  我原本是协助某一系统集成商(以下简称“上位机”)做以太网通信的。我们的这两台柜子在系统中作为子站(服务器),IP地址和被访问计算机的台数事先客户没有提出要求,系统集成商也是当时才获取的。到现场后我先按照客户的要求对其中一个CPU224重新进行“以太网向导”配置,具体操作如下:
    首先通过STEP 7 MicroWIN软件打开自己的程序如图1,在菜单“工具”中打开“以太网向导”,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下一步”出现图2指定模块地址对话框,点击“读取模块”搜索已安装CP243-1的模块,双击搜索出的模块这样就指定了模块在CPU中的位置。点击“下一步”,弹出图3模块IP地址对话框,这里可以设置所需的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设置完成点击“下一步”弹出图4,“模块命令字”选项默认即可,“对等连接”这里可以指定被访问计算机的台数,最多支持8台,一般给它设个最大“8”免的事后客户又找你“麻烦”。设置完成“下一步”弹出配置连接对话框,如图5为每个连接通道配置通信模式。这里的PLC作为服务器,即供远程计算机(客户机)访问,PLC不需编写任何通信程序。所以所有通道都配置成服务器,且“接受所有连接请求”,意思是不需要指定远程客户机的IP地址。否则需指定要访问的远程机的IP地址。特别注意一下每个连接通道的“本地

图1
属性TSAP 10.01”。是不一样的,有的上位机软件需要这个端口号才能通信。剩下的步骤就很简单了按提示下一步即可。如图7特别注意“为配置分配存储区”中绝对能和用户程序中的存储单元有重复的。否则程序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这时我们的以太网就配置完成了。只要在主程序中循环调用子程序“ETHI_CTAL”如图8即可。编译下载程序后,就可以使用网线对配置后PLC进行监控以及修改程序。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图7
图8
http://

图图

网友A:
怎么看不到图  继续关注

楼主:
图片如何能够上传啊!

网友B:
你用截屏的方法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