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空线路

楼主(2009-12-08):
架空线路的换位为什么能减少三相参数的不平衡,麻烦各位啦

网友A:
由于导线对地电容的存在,对大多数长距离输电的线路来说,导线三相的容抗值不相等,而它们的大小与导线的几何均距与导线布置方式有关。为保证三相导线对地容抗的一致,将三根导线相隔一段距离就变换一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