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9):
大家好 我想请教个问题  我用的是西门子200PLC  如果我在子程序中设定一个定时器 定时器的时间设定为5分钟 此时定时器正在计时  如果我需要通过触摸屏来从新修改定时器的的时间设定 请问我应该怎么做 是否用中断 或者其他方法   望各位老师能够帮助我 在此先谢谢

网友A:
定时器的时间设定值为一个地址,触摸屏来这个地址里的数据,就等于改定时器的的时间了

楼主:
是的  但是 当我的的定时器正在计时  如果需要修改定时器的值 需要怎么做呢?是否需要停止定时器的计时 在通过触摸屏修改定时器的值? 能否通过其他途径修改定时器的值

网友A:
定时器正在计时,你通过触摸屏修改了定时器的设定值,这个值不就立即生效了吗,即定时器当前值大于等于你修改后的值,就动作

楼主:
谢谢你 我用三菱的FX1S做了下试验 我得出了一个结论 请看我编写的试验程序
我先触发X2  把T0的值设置为100  然后在触发X1 这时候 T0开始计时 当计时到100的时候 我在触发X0 这时 把定时器的值由100变为200  但是这时 定时器是不会继续向上计时 只有当定时器断开 再次计时的时候 定时器的设定值200 才有效   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A:
今天我在西门子的PLC上试了试,只要是使能信号不断,定时器是继续向上计的

网友B:
个人感觉还是能实现的,用输入域输入一个值。

网友C:
呵呵,西门子的定时器只管当前值与你的设定值比较,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定时器没有动作时,只要改变的设定值,就会以新的值作为比较对象。

网友D(2010-01-12):
如果不想停止计时器就直接修改即可。
如果需要重新来,就就给复位位一个短脉冲。

网友E(2010-04-28):
怎么做也不行 已经计时了 只有先中断 把家的时间计完再接着计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