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9):
西门子变频器开关电源故障咨询
    我公司有一台西门子变频器,功率55KW,型号是6SE6440-2UD35-5FA1,故障开始现象是面板无显示,电机不转,车间电工先是将面板拆下,将变频器内部主电路接点紧固一下再重新装上,又用了几天后又出现了前面的故障现象,再次处理后也未恢复,还是送电后面板无显示,变频器无输出。
     根据现象我初步判断是开关电源部分出了故障,所以运回到室内做了一次送电试验。由于修理变频器我是个新手,这么大的变频器我是头一次拆开,也没有电路图,想去测量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去不知道这种变频器的开关电源的输出共有几路,电压等级,在电源板上何处测量?说到这可能让各位高手见笑了,但我想万事开头难,什么事都是要从头做起,经验要逐渐积累,相信付出必有回报,还是先观察再分析,将基本情况摸清,通过看书学习和向网友咨询请教,结果并不重要,关键是通过这个过程学到了知识,结交了朋友扩展了视野,这个收获是最重要的。
 在送电后,直流工作电压560V正常,但开关电源板附近仔细听有周期的轻微的滴答声,周期大于在2秒左右。因为电路不熟未敢继续动手,停电后将开关电源板拆下想看一下它的电路构成。(见照片)
  经查看后,此开关电源的振荡电路用的PC是3844A,整流管后的负载电路分别派生出好几路,我分别查了一下他们各自的路径,有了大致的了解,确定了测量点。
前些时间,我看了咸老师发表的博客文章《开关电源的检修思路和检修方法》对我非常有启发。按文章所说,这台变频器开关电源的现象有点像开关电源出现间歇振荡,能听到“打嗝”声或“吱、吱”声,假设是这样,就可能是因负载电路异常,导致电源过载,引发过流保护电路动作,电源出现间歇振荡。
下一步我想做的是:
1、 给开关电源板单独加上560V的直流电压,再观察其现象。
2、 测量各负载电路的直流电压。
3、 如继续存在打嗝现象,负载电路的直流电压偏低则逐个断开各负载电路,当断开某路时上述现象消失,说明该路负载电路有问题,再沿此线索找下去。
我现在想请教的是,根据前面我叙述的现象,我的分析和准备采取的措施是否正确?这一过程中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事项?我想在动手前多听听各位大师的意见,请各位有经验的大师赐教!谢谢!

                                 松江流水
                                 2009-12-9

网友A:
你先看看3844的8脚有没有5V电压~!

楼主:
谢谢指点!现在有些问题我还未搞懂,还未通电测试,请问3844的第8脚的标记是Vref,应该是负载稳压反馈电压吧?这个电压是5V或不是5V对电路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这个5V电压应该是3844输出的一个稳压信号,当开关电源正常震荡工作时8脚应为5V

网友B:
此5V电压是芯片输出的一个基准电压,供外围稳压电路电源和振荡RC回路的电源,以提高稳压精度和提高频率稳定性。当芯片7脚供电电压高于16V(此值型号不同时有所不同)时,则基准电压输出,外接RC振荡回路得电,电路起振。
   当芯片供电电源过低时,电路停振,主要是用于保护开关管的,因为驱动电压过低,会使开关管导通内阻增大,使开关管功耗上升温升加剧,易烧毁。
   问一下楼主,机子修得怎么样了,修复了吗,最后查出为什么原因?

楼主:
感谢关心和指点,我也是刚看到此回复,这使我对3844的工作条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此之前我对修理过程中的一些现象感到费解,虽然有一些想法却不知正确与否,所以昨天我给咸老师又发了一个咨询帖子。看了这里的回复,我现在的理解是当我用外加的16V电源给3844的7脚送电时,3844得到了可工作的稳定电源,所以6脚、8脚都有了稳定的输出。当用正常高压经启动电阻供电时,7脚电压在14.5-15.5波动,这就造成了3844一会工作一会停止,开关管也呈现了低周期的导通,使变压器交替的滴答声。但为什么用正常供电7脚电压会低呢?这是我下一步要查找的,我准备象咸老师说的在启动电阻两端再并一个300K的电阻,加大启动电流试一下,这样可以吗?另外还有一个现象,是在用高压送电时,变压器有滴答声,当我用万用表的一只表笔触到3844的2脚时,可能因为人体感应的关系,变压器的滴答声消失变成丝丝声,二次电压从6V会上升到10V,是影响到反馈电压变化的原因吧?

网友C:
“在启动电阻两端再并一个300K的电阻”
这个想法是正确的,根据故障现象判断故障点应该就是在这里,这个启动电阻是很容易变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