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9):
正负12v供电的运放放大器电源是否都需要对地接滤波电容?求助各位大虾有何相关高见。

网友A:
是的,变压出来,3根线,就比如1,2,3号线吧,1号线是首端,2号好线是中间抽头,3号线是尾端.1, 3号线,接整流,交流输入端,2号线是地,整流出来的+  - 分别都需要对地接滤波电容

网友B:
对,都要接。不仅要接电解电容,最好还要接小容量的普通电容器。

网友C:
对,都要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