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9):
可控硅分单向可控硅和双向可控硅两种,都是三个电极。单向可控硅有阴极(k)、阳极(a)、控制极(g)。双向可控硅等效于两只单项可控硅反向并联而成。即其中一只单向硅阳极与另一只阴极相边连,其引出端称t2极,其中一只单向硅阴极与另一只阳极相连,其引出端称t2极,剩下则为控制极(g)。
  1、单、双向可控硅的判别:先任测两个极,若正、反测指针均不动(r?挡),可能是a、k或g、a极(对单向可控硅)也可能是t2、t1或t2、g 极(对双向可控硅)。若其中有一次测量指示为几十至几百欧,则必为单向可控硅。且红笔所接为k极,黑笔接的为g极,剩下即为a极。若正、反向测批示均为几十至几百欧,则必为双向可控硅。再将旋钮拨至r?或r?0挡复测,其中必有一次阻值稍大,则稍大的一次红笔接的为g极,黑笔所接为t1极,余下是t2 极。
  2、性能的差别:将旋钮拨至r?挡,对于1~6a单向可控硅,红笔接k极,黑笔同时接通g、a 极,在保持黑笔不脱离a极状态下断开g极,指针应指示几十欧至一百欧,此时可控硅已被触发,且触发电压低(或触发电流小)。然后瞬时断开a极再接通,指针应退回∞位置,则表明可控硅良好。
  对于1~6a双向可控硅,红笔接t1极,黑笔同时接g、t2极,在保证黑笔不脱离t2极的前提下断开g极,指针应指示为几十至一百多欧(视可控硅电流大小、厂家不同而异)。然后将两笔对调,重复上述步骤测一次,指针指示还要比上一次稍大十几至几十欧,则表明可控硅良好,且触发电压(或电流)小。
  若保持接通a极或t2极时断开g极,指针立即退回∞位置,则说明可控硅触发电流太大或损坏。可按图2方法进一步测量,对于单向可控硅,闭合开关k,灯应发亮,断开k灯仍不息灭,否则说明可控硅损坏。
  对于双向可控硅,闭合开关k,灯应发亮,断开k,灯应不息灭。然后将电池反接,重复上述步骤,均应是同一结果,才说明是好的。否则说明该器件已损坏。

网友A:
嘿嘿不错转了,收藏备用······

网友B:
用数字表怎么侧啊

网友C:
嘿不错转了,收藏备用······

网友D:
可控硅工作原理是如何,与普通三极管或场效应管工作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