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9):
我对win ce.net了解的不深,完全可以说是一个菜鸟级别的。在这里有些问题想请大家帮帮我,谢谢!
1。wince.net安装盘上有几个文件,是什么?
2。wince.net如何安装?
3。wince.net是可以裁减的如何去裁减?
4。在Windows 2000平台上开发的软件,可以在Win CE上面运行吗?
5。我需要把装有windows ce.net系统及开发程序整盘复制到CF卡上怎么做啊?

网友A:
1.CE .NET是CE4.2的版本 现在都很少了
一般用的最多的是CE5.0了 名字是PLATFORM BUILDer(PB)
2.和一般开发软件一样 安装就可以了
3.如何裁剪与定制 这个需要你针对不同的硬件选择不同的BSP 和不同的组件 然后工具里面编译 编译完成就会生成系统的NK.BIN文件
4.WIndows2000上的软件 是不能直接运行在CE上的 因为CE的API只是桌面版的一个子集
5.这个通过网络下载 或者通过USB烧写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