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9):
帮忙找个驱动,谢谢大家了!
  连接电缆型号:USB-CIF02
谁有啊,或者给个连接也行

网友A:
USB-CIF02是通过USB接口提供串行连接及外设口信号转换的编程电缆,在电脑中运行的驱动程序控制下,将电脑的USB接口仿真成传统串口(俗称COM口),从而使用现有的各种编程软件、通信软件和监控软件等应用软件。本电缆的工作电源取自USB端口,不再由PLC的编程口供电,转换盒上的双色发光二极管指示数据的收发状态。
USB-CIF02编程电缆适用于欧姆龙PLC,可直接连接CPM1、CPM1A、CPM2A、CPM2AH、C200HS、C200HX/HG/HE和SRM1系列PLC的外设口;经CS1W-CN114电缆转接后可连接CS/CJ、CQM1H和CPM2C系列PLC的外设口。

应该是这个吧,留个邮箱给你发过去

楼主:
谢谢啦,lelonger@163.com

网友B:
CX-ONE驱动管理工具自带USB程序。

网友A:
已经给你发过去了,注意查收一下

网友C:
呵呵;这个就是USB-RS232的驱动,用哪个驱动与用的芯片有关;

网友D:
相当于USB转COM线的驱动。网上下几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