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变压器的一些知识

楼主(2009-12-09):
在做项目过程中接触到了变压器,想问一下各位关于变压器的一些知识
如下图,
图中是输入端,我们接的是三相380V,输出只有220V,但上面好像有好多接线端子,是不是接上面的任何一种电压,是不是都
是输出220V呢?如上图所示,三相575V , 三相420.。。。。。,是不是都是输出220V?那干嘛要这么多输入端?

网友A:
那么多的端子是为了能和你的实际电压更好的来匹配,进而输出准确的220V电压,你的实际电压可能会高些还可能低些,假设你的380V接在了420端子上,那么输出就是197V左右。

网友B:
得看你的变压器初次级的各电压等级。

网友C:
根据你现场的供电质量来定,主要是保证次级电压的准确。

网友D:
第一次见到有这么多接线端子的变压器

网友E:
这种变压器只要改变接线就可以满足各种要求,通用性强

网友F:
不太清楚,没见这样的变压器

网友G:
这样的变压器一般是通过改变二次侧接入线圈的长度来改变输出电压的,你只要了解变压器的变压原理就清楚了!

网友A:
其实就是初级线圈多抽头,次级不变的变压器。

网友H(2010-01-13):
这样的变压器还是第一次见到,一般都 是一个380V的。

网友I: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变压器。学习

网友C:
增加变压器的适应性。

网友J:
这个应该是控制变压器吧。

网友K:
还真没有见过这么多线的变压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