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kw水泵

楼主(2009-12-09):
各位老师你好!
  3kw水泵20Hz运行相当原用电量的百分之多少?谢谢。

网友A:
得分负载情况,比如是空载、轻载、满载、超载?用电量得看有功功率。

网友B:
二楼i说的对,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得分负载情况,比如是空载、轻载、满载、超载?用电量得看有功功率。

网友D:
用电量应该根据实际的电流算

网友E:
根据具体情况来定

网友F:
3kw水泵20Hz有那么低的频率吗,用的变频吧

网友C:
不过,20HZ能上水吗?太低了吧!

楼主:
热泵防冻运行,有一点流量就行。我按电流算的功率。

网友G:
电流是原来的百分之多少,电量也应该是原来 的百分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