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容器

楼主(2009-12-09):
图片中为低压电容补尝柜接触器。本人想问下接触上的辅助触头有什么作用?谢谢是不是放电用的

网友A:
电容补尝柜接触器上的辅助触头不是放电用的,上面是抑制涌流装置,抑制涌流装置是由6根限流电阻和一个转换触头组成,上层三对常开触头开距小于下层三对常开主触头;工作原理为当接触器吸合时,上触头提前接通,电流通过限流电阻向电容器充电,限流电阻抑制了电容器合闸涌流,随后下触头闭合承载电容器电流,上触头在完成抑制电容器合闸电流后即与主电路脱离并自动复位至断开位置,当接触器释放时,下触头断开电容器负载。

网友B:
值得一看

网友C:
接电阻的提前接通触头为电阻切合电路,当接触器的电磁线圈通电时,电阻切合电路提前接通, 电流经过电阻向电容器充电,电阻抑制了电容器合闸涌流,随后主触头闭合承载了电容电流。电阻电路在完成抑制电容器合闸涌流后即与主电路脱开自动复位,可减少电容器切断时烧坏电阻的机会。

网友D:
讲的非常好,学习了!!!!!!!!!

楼主:
讲的非常好,谢谢。

网友E:
现在这个抑制组块很难找
我有2个电容切换接触器都是这个抑制组块受损,想找配件都没人卖,非得整体买,愁死我了。有哪个朋友知道哪有单卖这个抑制组块的,请留个链接!
xiexie le

网友A:
有配件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