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9):
各位前辈,我使用的是Q68ADI模块,PLC参数设置时,开关1、2、4、5 全设置成0 ,开关3未设,温度变送器是PT100 ,4-20mA ,测温范围是0~200℃,两线制接法,在采集数据时,没有信号输入时,数值是-96,如果我想换算成实际温度值,是不是:
实际温度值=(采集数值+96)×200/4000,还是:实际温度值=(采集数值+96)×200/(4000+96),还是 ,实际温度值=采集数值×200/4000,,我都有点晕了,不知道那个是正确的!望前辈不吝赐教,在这先谢了!

网友A:
没有信号输入时,数值是-96
先不要考虑这个数,4-20mA对应的数是0到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