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9):
目前有没有这样的时间继电器,线圈通电后(并且一直通电,直到设备停机),延时触点立即吸合,延时一段时间后断开(此时时间继电器线圈仍然通电)。这个不像得电延时继电器。也不是断电延时继电器。不知道现在市场上是不是有这样的继电器。

网友A:
有这样的时间继电器。叫通电闭合延时断开。

网友B:
时间继电器T4S-8F这个好像是你想要的,试试吧

楼主:
谢谢你的信息。谢谢楼上的

网友C:
有这样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D:
呵呵,没见过这种

网友E:
S7-300里有这样的定时器

网友F:
常见定时器时序

网友G:
有啊,数显时间继电器,时间可调范围0.1S-----9999S都有.两组常开常闭,还有暂停,复位,很方便的

网友H:
这就是标准的延时继电器

网友I:
我用OMRON H3CR-A8的E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J:
延时断开?延时接通

网友K:
线圈得电延时触点马上闭合,自己又延时打开,线圈还不用断电,有这样的继电器吗?如果有那线圈断电又怎样呢?——学习中!

网友F:
看图说话

网友G:
13楼你说的那种确实没见过,不过如果是控制和时间继电器线圈电压一样的负载,通过接线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

网友L:
”线圈通电后,延时触点立即吸合“     这句话本身就不对

网友F:
那不对
引用 网友L:
”线圈通电后,延时触点立即吸合“     这句话本身就不对
呵呵 那不对,他要的是延时断开定时器,不是延时接通定时器

网友M:
有的,PLC内部也有这种时间继电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