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9):
各位老师:
     台达的PLC能否同时驱动20个步进马达的型号呢,或者有更好的实现方法的,望各位老师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
小型的PLC药控制这么多轴,很难做到,这样的可以用模块式的PLC,用专门的定位模块控制

楼主:
关于三菱系列或者台达系列的,有什么具体的型号么,谢谢了!

网友B:
三菱的要用Q系列

网友A:
20个步进有没有查补要求呢
三菱的Q系列有QD70P8一个可以控制8轴,没有查补功能,QD75P4/QD75D4一个控制4轴,有查补功能

网友C:
呵呵;台达的没有这么多轴的;
有的话价格你要先估量一下;

网友D(2010-07-26):
什么叫控制多轴啊?呵呵~!就是多个步进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