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PID编写

楼主(2009-12-09):
最近使用西门子的S400,在使用中有温度要使用PID控制,可是西门子的PID块是位置型的输出,我想使用增量型的,有没有那位大侠使用梯形图编写过P、I、D的程序可以参考下。

另外,我在想计算一个输入量的当前值和20秒前的值,如何实现20秒前的值保留。

网友A:
FB41不就是增量型的?

20秒前存储在DB块中,定时器不就实现了?OB35设定1秒一次,Clock Memory中使用秒脉冲计数20次存储不也可以?

楼主:
FB41是位置型的吧?
那个20秒的我明白了

楼主:
FB41是位置型的还是增量型的?FB58呢?我分析着怎么是位置型的呢?

网友A:
FB41的源代码就是根据增量型公式写的。

楼主:
很高兴你为我解答,可是我现场用的FB41时,它的输出LMN就是u,而不是u的增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