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搞哦?

楼主(2009-12-09):
发那科CNC加工中心故障:开机即报警。该修哪里哟?

网友A:
查看说明书啊!!找到报警的内容解释嘛

网友B:
断电复位,不行就要看看是不是传感器有问题了

网友C:
先看看报警的内容是什么

楼主:
这个英文是什么意思?
这个英文"VRDY"是什么意思?我查不到。

网友D:
X Y Z轴都没有准备好,伺服问题。查总的伺服的电源看看。或者是某个限位坏了,导致整机伺服电源送不上电。

网友E:
好象是3个轴,
每个轴都是同一个信号出了问题
是不是接线问题?

网友F:
检查电源模块的插头CX3、CX4是否正常。其次检查电源模块本身和伺服放大器。

网友G:
应该是控制模块出了问题,从左到右数,第一个是电源模块,第二个是处理器模块,第三个是输出模块。在控制模块上有报警代码,看显示的是什么数字,查看原因。
三个都没有准备好,电源的问题可能要多一些了。总电源上有一个很小的保险丝,扁扁的一片,抽出来量一下。

楼主:
问题检查出来了。是外部输入的电源缺相!稳压器的电缆头烧糊了。

网友H(2010-03-12):
9楼说的很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