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9):
电脑连接ADSL----网络-----ADSL连接串口服务器-------PLC

这种方式是咋个意思啊,是什么网络啊,局域网还是以太网还是广域网

通信方式是串口通信还是咋的啊

网友A:
用的是网线与PLC连

网友B:
ADSL接的不是电话线吗,应该是借助电话线通讯,两头用ADSL转换成网络型

网友C:
可以看做一个小型的局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