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9):
都知道二极管 PN结组成 。用指针万用表测量正向导通 但是有个问题 为什么测不出电阻值?(指针万用表100欧和1K阻值不一,指针位置有点相同)。为什么PN结有这个特性?指针万用表是怎样测二极管的特性的??请高人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指针万用表测量二极管,实际上就是用一个1.5V的电池串一个电阻加载二极管上,二极管有一个约0.7V的压降,数字表直接读出这个压降(mV),而指针表只是定性的判断好坏,刻度不代表什么。压降小的向右偏得多些。

网友B:
二楼说得对,测二极管只是测其压降.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指针万用表测量二极管,实际上就是用一个1.5V的电池串一个电阻加载二极管上,二极管有一个约0.7V的压降,数字表直接读出这个压降(mV),而指针表只是定性的判断好坏,刻度不代表什么。压降小的向右偏得多些。

不赞同这种说法,刻度本身就是代表二极管的压降!!用两个不同的量程只是两个不同的电流值!对应的是二极管的两个电流点的压降!!而且可以根据万用表所使用的电池电压读出具体的电压降数值!?方法是:比如电池为1.5V,表头刻度左端为1.5V,右端为0V,即可直接读出压降数值!!

网友A:
楼上说的也许有道理,但多数欧姆档是非线性刻度,看不出什么来的。

网友E:
原来如此,学习了

楼主:
谢谢 大侠指点 现在基本明白

网友F:
答不上来,得了解万用表结构才行。不过一般不需要测试二极管电阻吧。
来个标准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