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0):
型号是:SV110IH-4U(VT),工作中,有时是频繁的显示MC,显示后断电再送电,接着或稍后几秒即显示MC,有时又可坚持几或十几小时,当然,显示MC后即停止输出,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MC,是不是接触器故障?该台变频器功率是多大的?有充电接触器吧.
若功率较大,往往有接触器状态检测电路,是将充电接触器辅助触点(常开)引出2根线至CPU主板.上电后,先经充电电阻为直流回路储能电容充电,然后充电接触器闭合.此时CPU检测接触器辅助触点是否闭合,若已经闭合,则继续运行.若检测到辅助触点没有闭合,或接触不良,则判断为充电接触器故障,给出MC报警.
可检查充电接触器的辅助触点闭合状态.可人为将其短接,空载试机,不跳MC故障,则为辅助触点接触不良.故障表现可能为充电接触器辅助触点接触不良.

楼主:
谢谢咸工。

是有接触器的,也有辅助触点,应该是他的问题了。

网友B:
是它的问题,唉这是一个弊病。祝你好运。
另外自我介绍下,我们是LS维修中心(北京)。留下QQ:46906403需要联系

网友C(2015-09-17):
回复 网友A:
咸工,您好 ,我的一台37KW的LS  i5变频器显示HW-Diag,请问是什么故障?、????

网友D(2016-01-29):
請問LS  is5顯示HW-Diag是哪裡故障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一般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F:
LS好像PLC也是问题多多,感觉质量有点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