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20MR PLC求助!

楼主(2009-12-10):
各位专家:
小弟有个几个问题请教一下,我有个同事在用FX1S-20MR-001的PLC拉线里把Y输入端24+接了外部电源24V。造成Y部输出端都坏了。因为手册的第28页上有一句“严禁在Y输入端和24+端子上接入外部电源,否则会造成产品的损坏”。现在请问应该怎么维修啊?

网友A:
输入端是用X表示的,Y是表示输出,我看还是送专业的维修吧

网友B:
到底是输入出了问题还是输出出了问题
现在具体故障是什么现象?

网友C:
您好,近期有三菱的需求吗,我这边申请到好的价格,您有需要联系我~~。上海制菱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郭其龙
电话:15921688820 总机:021-51097889
QQ:544317382 邮箱:544317382@qq。Com

网友D:
要拆开检查了才知道,可寄我处维修。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打错字了,是Y输出端全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