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IS5 苦恼!

楼主(2009-12-10):
LG IS5 3.7KW 变频器。故障现象:加,减时间加长故障依旧,报OC2过流。将载波参数改10HZ能运转,切电流稳定。不解原因。请大家结合自己的经验帮我解释,解释 谢谢。

网友A:
是将载波参数改为10kHz吧?楼主漏了一个k字.
   变频器的输出载波,也是要经常调整的一个参数.往往中\大功率变频器,其载波值较低,而小功率变频器其载波值较高.另外载波值的高低还与电机电缆的长度有关系,和现场设备环境也有关系.
   当载波值较高时,电机的脉动转矩分量小,电机运行时的声音较好听,电机的运行更趋于平稳.但载波高,变频器IGBT模块承受开关应力加大,使变频器负载能力降低,出力减小.另外,因电缆引线呈现电感效应,像一根天线一样,发射载波干扰,现场仪表可能会出现误报警,计数不准等现象.因而遇有电机起动困难或干扰仪表运行时,应将载波值调低;
   当载波值较低时,IGBT开关管变得轻松一些,但电机的脉动转矩成分增大,运行稳定性降低(倒不明显),载波在音频范围内时,人耳对其敏感,电机出现吱声.如欲调小运行噪音,只有将载波参数值调高一些.
   对大功率电机,主要考虑变频器的出力和载波干扰,因而就要将变频器的载波调低一些.电机的运行噪声本来就挺大的,再加上点载波噪声也就无所谓了.对小功率电机,运行电流小,干扰信号也不是太强烈,电机噪声能听得出来,所以就将载波值往高处调一些.
   楼主所说电机为3.7kW,为小功率电机,一般来说,将载波调高一些,或是运行于出厂默认值上,应该没有问题.但现在的问题是,载波高了,便跳OC故障;将载波调低,便不跳故障了.
    这个原因须分为两个方面来解说.第一个方面,假设负载比较重,变频器运行于额定功率输出下,载波高,IGBT承受开关应力,导致输出内阻变大,导通压降上升,其导通压降为IGBT(管压降检测)保护电路所侦测,变频器容易报出OC故障.另一方面,如果输出电路的线路及驱动电路的布线不够优化和合理,高载波输出时,反射信号增强.主输出回路的干扰信号反窜回OC信号检测电路,是"老母猪啃猪蹄",变频器自身干扰自身,造成误报OC信号而停机.
   两个方面的原因,在将载波值调低后,都会使运行状况改善,不再跳OC故障.
   因有事耽搁,回帖有些差了,望楼主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