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0):
现在电气画图有些新规定,画电机控制回路图,对主电路和控制电路在作图时有什么具体规定?

网友A:
主电路一般很简单,控制电路需接点标号正确,其它的还没遇到

网友B:
好像好多元件的符号都变了

楼主:
是呀现在好像有些新规定,比如控制电路应该怎么画

网友C:
1.电路

把电源.用电器.开关用导线连接起来组成的电流的路径叫做电路.从电流的角度看.电源是提供电流的装置.导线是传导电流的装置.开关是控制电流的装置.用电器是利用电流的装置. 电源.用电器.开关和导线是组成电路不可缺少的四个部分.缺少任何一部分.如没有导线就不能称之为电路.没有用电器称电路错误.没有开关电路则不完整.

图06-1所示的电路虽然由电源.开关S.电灯L和导线四部分组成.但当开关S闭合后.就将电源的两极用一条导线直接连接起来.构成了短路.这时由于通过电源的电流过大.会将电源烧坏.这种现象一定要避免.

2.短路

通路.开路和短路是电路的三种状态.其中短路又可分为电源短路和用电器短路两种情况.用一根导线将电源的两极直接连接起来.叫做电源短路.此时电路中的电流很大.会把电源烧坏.因此必须避免电源短路的情况发生.用导线把用电器的两端直接连接起来.叫做用电器短路.常把连在用电器两端的这条导线叫做短路导线.用电器短路时.电流不通过用电器而直接从短路导线中通过.用电器短路的情况.有的时候可以被利用.为了与电源短路相区别.用电器短路也常常被称为短接.

检查电路是否电源短路.可以用[电流流向法".即按照电流的方向寻找电流的通路.只要其中有一条电流的路径中没有用电器.这个电路就是电源短路.

3.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的识别

串联电路是指将所有用电器逐个顺次连接在电路的两点间而组成的电路.并联电路是指将所有用电器的一端连在一起.另一端也连在一起.再连入电路的两点间而组成的电路.当电路中有n个用电器时.串联电路中的电流只有一条路径.而并联电路中的电流却有n条路径.

识别电路是连接电路.进行电路分析和计算的基础.它包括许多的方面.而识别串.并联电路.在初中物理范围内非常重要.

识别串.并联电路.可以采用以下方法.

(1)电流分路法

此方法的要点是:从电源的正极出发.顺着电流的方向找.直到电源的负极为止.不管电路如何弯曲.只要是电流不分路.即电流从一个用电器流向另一个用电器.一直流下去.那么用电器就是串联接法.组成的就是串联电路.如果电路在某点出现分路.表明这个电路中既有干路.又有支路.那么电流通过支路上的用电器后将在另一点汇合.在回到电源的负极.当干路上没有用电器.而每条支路上只要一个用电器时.这些用电器就组成并联电路.

(2)节点法

对于具有串.并联电路初步知识的同学来说.从规范的电路中看出用电器的接法是很容易的.但当面对的是一个不规范的电路.特别是电路中的导线在多处交叉相连时.初学者往往会感到困惑.

识别这种电路可采用[节点法".所谓节点指的是电路中那些[导线交叉相连"的点.包括分流点和汇流点.

利用节点法识别电路的具体步骤是:

a.先找出电路中的所有节点.并分别用字母(或数字)表示.如图06-2.

b.将所有用一根导线直接相连(不经过用电器)的节点视为同一节点.并改用同一字母(或数字)表示.图2中的节点C和D分别改为A和B.

经过以上两步的处理.从图06-2中不难看出.灯L1.L2.L3的两端.都是一端接在电路的A点上.另一端接在电路的D(B)点上.因而灯L1.L2.L3是并联的.在图2所示的电路中.电流的流向是:

关于节点法的理论根据.同学们将在高中物理课中学习.

4.连接电路

根据电路图连接实物.是同学们应该具备的一种电学的实验技能.连接电路通常采用以下三种方法.

(1)电流流向法

从电源的正极开始.沿着电流的流向依次连接实物.直到电 源的负极.连接串联电路时采用这种方法既快捷又准确.

(2)先支路后干路法

顾名思义.这是连接并联电路常采用的一种方法.其过程是:先从电路图中找出电路的分流点和汇流点.视它们为各个支路的[头"和[尾",把各个支路上的元件按电流流入方向连好.电流流入端是支路的[头".电流流出端是支路的[尾".并将各个支路 的[头头"相接.[尾尾"相连,再把干路上的元件按电路图中的顺序接在分流点和汇流点之间,最后把各个支路的[头"和[尾"分别与分流点和汇流点相连.

(3)先通后补法

从电源的正极开始.沿着电流的流向.将干路中的元件和某一支路的元件用导线接通.先形成一条电流的路径.找出分流点和汇流点的位置,然后将其他各个支路中的元件连好.补接在分流点和汇流点之间.再形成所有电流的路径.

网友D:
同意5楼的

网友E(2010-01-13):
好像这方面一般没 有一下统一的,电气还分电力和自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