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0):
一般在电气控制柜里,零线做什么用途!

网友A:
在三相四线制里零线既做保护线,也提供220的电压
在三相五线制里零线只提供220的电压
如果你接开关或熔断器,要是三相负荷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零线的电流就会很大,如果零线安装了保险丝,那么保险丝就任意烧掉,造成无零线运行——星中点飘移。会导致负荷大的一相火线电压电压很低,而负荷小的一相火线电压过高(远远超过额定电压220V)而导致这一相的用电器因为电压太高电流太大而烧毁。

网友B:
学习了。说得很清楚。

网友C:
讲的很清楚
不错,长知识了

网友D:
二楼说的太经典了

网友E:
二楼说得不错。

网友F:
注意!零线不能接开关和熔断器是指三相四线供电线路中的零线,不包括单相供电线路中的工作零线。

在单相供电线路中的工作零线不但仍然允许安装开关和熔断器,而且强调必须安装。

网友G:
是零干线......
准确的来说:是零干线上不允许接熔断器或空开,原因二楼已解释.

网友H:
在单相供电线路中的工作零线不但仍然允许安装开关和熔断器,而且强调必须安装。为什么?

网友I:
二楼解释的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在单相供电线路中的工作零线不但仍然允许安装开关和熔断器,而且强调必须安装。为什么?
在单相供电线路中的零线是工作零线,在负载工作的时候是带电流的,在整个单相供电线路中零线始终存在着危险电压的可能,特别是在三相不平衡供电线路,如果接地电阻或者线路电阻偏大,容易使零线带上危险电压,万一公共零线断线,零线就更加危险。

再一个就是单相供电线路容易发生相、零互换,如果零线不同时进开关,相、零互换后断的是零线,其时该线路处处带电。就算相、零没有互换,你只断了相线,零线随时都有可能从别的地方引进危险电压,因此单相供电线路最好同时断开零线。

在过去的有关规程和安全规章要求单相供电线路必须同时断开零线的。

网友J:
12楼的    经典  学习了

网友K:
同意兔子说的 。有一 次我在 华中科技大学。
他们一个 实验室施工,不知道是哪个所谓的 电工做的 。在 PZ-30的 回路箱里。零先也接到短路器里了。他们开电源的 时候。零线忘记推上了,致他们学校一台进口的设备烧掉。10几万那。所以以后各位一定要注意。。。。。。。。

网友L(2010-01-13):
谢谢楼上两位高人,学习了。

网友M:
谢谢楼上二位大侠,学习了!!

网友N(2010-09-05):
学习了,理论也是蛮重要的啊·

网友O(2014-10-29):
引用 网友A:
在三相四线制里零线既做保护线,也提供220的电压
在三相五线制里零线只提供220的电压
如果你接开关或熔断器,要是三相负荷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零线的电流就会很大,如果零线安装了保险丝,那么保险丝就任意烧掉,造成无零线运行——星中点飘移。会导致负荷大的一相火线电压电压很低,而负荷小的一相火线电压过高(远远超过额定电压220V)而导致这一相的用电器因为电压太高电流太大而烧毁。
学习了

网友P:
家里用的空气开关不都是火线零线同时进入空气开关么?

网友Q:
非常同意二楼说的,很准确,也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