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0):
各位大侠,我单位有两台600千瓦发电机组现在是手动并车,因负荷变动较大,故操作麻烦,请问有没有自动并车装置,好不好用呀

网友A:
你没有说清楚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电网与发电机的线并在一起的是不是呀!!
  在停电时你就要拆掉电网线,是吗?

网友B:
能啊,你自己设计一个图啊.那有什么难的.

网友C:
我也感觉没有什么难的呀,自己就可以动手

楼主:
不是,就是两台发电机的并联运行,一台负荷不够,所以两台并联,并联运行因为电压衰降,电流的变动,简单的说就是各项参数一有变化,负荷就会偏到一台发电机上,发电机容易闷死。

网友D:
对发电机我不太懂,听听高手的解答。

网友B:
你的发电机是多大的啊?

楼主:
哦,600KW的两台

网友E:
要是这样的话,你还是不要并的好,否则的话要出问题的

网友B:
这样啊,那你就不要并了。分开了带一半的一半。这样就不会了。
不过并上了也行吧,你只要把发动机保养好了就不要紧。你带的多大的负荷啊?

网友F:
不但要考虑输出电压,还有各自的功率因数,相序等等

网友G:
有的,可以手动并车,我以前做的酒店就是两台500KW的发电机,这样的装置叫专人装就微是了

网友H:
看样子 还是没并好 两台发电机输出不平衡 才导致 这样的结果 吧!!

网友I(2011-06-20):
呵呵,我做了10年发电机技术,这些是小问题,,找我吧,一定给你解决437648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