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0):
咸老师您好:
   我有一台西门子55KW变频器,型号是6SE6440-2UD35-5FA1,上电后面板无显示,检查直流高压正常,我怀疑是开关电源出了故障,故将开关电源板拆下,按您在博客文章《开关电源的检修思路和检修方法》中的方法,用18V直流电源给集成块3844的7、5脚单独送电,判断振荡电路是否起振。如果8脚电压是5V,6脚电压是1V左右则说明振荡工作正常。我刚才测过8脚电压是5V,但6脚电压却是9V。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这种状态下振荡电路工作还是正常的吗?请赐教,谢谢!

                                                                     松江流水
                                                                    2009-12-12

网友A:
松江流水朋友:
  你好!一般情况下,为3844单独上电,测8脚有5V.6脚有电压跳变,说明3844起码是好的.现在6脚出现9V,不知是固定电压还是变化电压,若为变化电压,说明3844可能为好的,因反馈条件未建立,导致输出偏高.若为固定电压,3844可能已经坏掉.与供电脚出现短路漏电现象.
   可配合上电后的故障表现进一步判断故障所在.若上电,各路输出电路为零,重点检查起振电路\开关管和3844;若上电后,有吱声或打嗝声,测量各路输出电路有一个电路跳变,说明3844及振荡环节大体上都是好的,故障原因为负载异常等造成.另外,开关变频器初级绕组并联的R\C尖峰电压吸收网络,如电容漏电\防反压稳压管等击穿,也会造成负载过重,电源打嗝的故障.散热风扇也应是重点检查的元件之一,其损坏后,使电源负载加重,引起停振.另外,电压反馈电压的TL431若开路,也导致电源难以起振.
   本机具体电路结构不太清楚,但与其它变频器的开关电源应该差别不大,以上建议可供参考.
   咸庆信  2009年12月9日

楼主:
谢谢咸老师的指点!

网友B:
咸老师,我上周买了您一本书,变频器电路图,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