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0):
书上有个插图,一个写着ppi/mpi网络,另一个写着自由口通信
两个串口是不是必须用ppi或者自由口协议啊,还是三个通讯方式都能使用啊

网友A:
呵呵  一直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也学学

网友B:
ppi的多用于编程(准确:下载上装和联机)或和同类设备通讯/组网(mpi),也可以是受限制的其它协议,如modbus.
自由口,应是可以按照串口规则,自己编程序实现通讯的端口.自由口一般不用来编程.

楼主:
那两个串口有没有区别啊,还是ppi的不能自由口通讯,自由口那个不能ppi啊

网友C:
准确的说是,没有区别。

一定要说有区别是,某些西门子提供的标准的通讯库有时只支持port0,而不支持port1,这是从S7-200的全系列考虑才有这样的问题的。

自由口模式下,两个一样。

EM277的端口只能作为DP口实用。虽然那个也是485口。

网友D:
同意楼上

网友E:
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在某些情况下有区别。

网友F(2010-01-28):
支持5楼,Modbus协议时,主站不能用por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