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

楼主(2009-12-10):
驱动器12号报警-过电压报警,输入电源稳定,所以排除电源电压故障,如果超速是不是也会有此类报警出现?

网友A:
测一下电源的尖锋,或是有效值,或是看一下接地好不好,有没有干扰。

楼主:
shi实际现场时我外部给的输入脉冲频率过快 导致12号报警,只是想在理论上得到证实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