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跳闸原因

楼主(2009-12-10):
设备在厂里运行还OK,运到客户那以后有几个负载(红外灯管)的接触器一吸合,前面的断路器就跳闸了,把他打上去负载又可以正常工作,但关掉接触器重新吸合,断路器又跳闸了,合上去又可以正常工作了,想请问有哪些原因,
负载电流才30A,断路器63A,应该是足够大了

网友A:
既然不是过电流跳闸那你就应该首先考虑更换一个63A断路器试一试,还不行的话再查其他原因。

网友B:
断路器63A是够用了,你既然用到了接触器,断路器应选用动力保护型。

网友C:
在厂里没事,到了现场才出现问题,要是这么说的话,不应该是设备的原因,是不是电源的原因?

网友D:
你先换个断路器看看,这种情况没遇见过

楼主:
我总结了一下,在启动瞬间跳闸说明是短路
                    在启动过程跳闸说明是启动时的冲击电流过载,断路器选型时的脱扣曲线可以重新考虑
                    在正常使用时跳闸肯定就是过流啦,可能是负载太大也可能是断路器用得太小
                   如果没有漏电装置,那漏电怎么严重都不会跳闸的

请问,这样总结对吗

网友C:
在正常使用过程中跳闸,应该是有断路现象。因为负载是灯泡(纯电阻)所以其工作过程中电流基本上是不变的。

网友E(2010-01-13):
是不是你的断路器是配电型的不是马达保护型的。

网友F:
我看问题处在了接触器上,你不行换一下接触 器,试一下。

网友G:
原因有以下俩点:
1很有可能是客户的灯管的冷态阻抗远小于热态阻抗,导致启动的时候启动电流过大!
2短路

网友H:
先换个开关看看,这个比较重要啊

楼主(2010-02-27):
机器是在内蒙古,当时天气很冷很冷,零下20多度了,
现在换了大一点的断路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