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0):
单位一个配料系统现在出现一个问题,触摸屏是西门子TP270,PLC是西门子S7-200,开机时触摸屏显示不了中文,中文位置只是个“口”,温度、重量等数据正常,且按键也可以使用,设备也能动起来,不关机过个两三天就死机了。再有就是刚开机显示不了中文,退出操作界面,重新RUN,进入后中文显示正常,但主画面进不去,一进去就死机,请高手指点,这个是什么问题?硬件还是软件?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你把原来的组态再下载一边试试

网友B:
不应该是硬件的问题,可以刷新下原来的程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