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0):
引言
  本文通过
tpms
在国外某车型上的设计和应用,详细介绍tpms软硬件设计方法。本方案中综合了
can

lin
总线的设计,满足了tpms在实际应用中的整车布线要求,并与整车总线集成,真正实现了tpms的系统化、智能化。
  项目需求分析及tpms系统方案设计
  tpms的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产品本身的设计,需要更多关注其应用环境——汽车本身,从tpms的安装、布线、功能、性能、通信、干扰等方面来分析,从而明确tpms的设计要求,确定其技术方案。
  tpms技术需求分析
  根据车辆具体环境,对tpms的特殊技术要求分析如下:
  a) 射频信号传输是tpms系统中的一个关键技术。当轮胎内发射信号要传输到车内接收系统时,首先轮胎要造成信号衰减,其次车辆本身的金属壳体相当于一个屏蔽盒,这样会造成tpms信号很不稳定。特别在此项目中针对的高端车型,车辆对射频信号的影响更大。
  b) 轮胎内的
胎压传感
模块是tpms设计中的核心内容,由于轮胎内恶劣的应用环境,使其设计面临诸多难点。
  c)在本项目设计中,原车具有1mbps高速can的通信功能,因此tpms必须与整车的can总线集成,实现系统的信息化、智能化控制。
  tpms应用方案设计
  tpms系统包含:四个胎压传感模块、一个ecu主控模块、两个射频数字天线模块以及can/lin通讯线材。其信息处理及传输过程如图1所示。
图1 tpms信号处理流程
  基于npx1传感芯片的发射模块设计
  传感模块的硬件电路设计
  npx是高精度传感器和低功耗单片机的集成芯片,是应用于tpms的专用芯片,具有功能完善、性能可靠、应用灵活等显著优点。主要实现对轮胎压力/温度的测量、信号放大、a/d转化、数据的计算和校准、数字信号编码输出等过程。
  t5754是高增益输出的射频芯片,通过不同的外围电路设计可以实现ask/fsk调制信号。外部晶振y1为该芯片提供基准频率,不同的频率经过32倍频后,可以实现315mhz或434mhz的射频信号。
  图 2是胎压传感模块的原理图,软件设置p14作为数据流输出端口,数据流的高低电平不断切换开集电极三极管q1的导通和闭合,而达到对晶振y1负载电容 c7||c8的容值改变,由此影响晶振的谐振频率,实现fsk的调制功能。另外电路中的c1、l1、r1相并联,组成低频接口,专用于接收125khz的低频信号,可以实现对胎压传感的主动唤醒,从而进行功能检测或双向通信。
图2 传感模块原理图
  传感模块固件程序设计
  传感模块的固件程序设计主要围绕省电和可靠性设计。针对tpms的特殊应用,npx具有itov、ltov、lf wup等中断功能,这样可以使整个发射模块在大部分时间处于休眠状态,只有当中断发生时,才处于短暂的工作状态。
  图 3为固件程序流程图。itov为4s定时中断主线工作流程,当车辆运行时,可以4s的间隔采样轮胎的压力和温度数据,并根据系统判断,实现对压力、温度等轮胎信息的无线发送;ltov为200µs的定时中断,当itov和ltov配合工作进行低频窗口的打开和关闭时,可以实现每4s打开一次200µs的低频窗口,等待低频信号的唤醒,这样可以极大地降低整个传感模块的功耗;wup为低频信号唤醒中断,当外部设备发送125khz的低频信号时,传感模块将被唤醒,接收低频数据,并根据低频命令发送射频信号,实现外部设备对传感模块的检测。另外该低频功能也被应用于tpms的双向通信中,可实现tpms接收模块对传感模块的主动查询。
图3 传感模块程序流程
  综合can和lin的tpms接收系统设计
  本 tpms接收系统具有很强的系统扩展性,尤其对射频数字天线的设计,一定要设计者对具体车辆的无线电传输环境做可靠的评估,从而决定lin总线上的射频数字天线的节点数。另外根据系统设计需求,在lin总线上扩展四个低频唤醒模块,如4图示蓝色部分为lin总线上扩展的模块,分别安装在轮胎附近,由ecu 主控模块给四个低频唤醒模块发送命令,再由低频唤醒模块发送低频信号激活轮胎内的压力传感模块,实现tpms的双向通信,达到ecu主控模块对轮胎信息的主动、实时查询。
图4 lin总线扩展图
  在本项目设计中,根据客户需求和系统无线电环境,tpms设计为单向传输系统,并在底盘的前后安装两个射频数字天线。
ecu主控模块硬件电路设计
  如图5为ecu 主控模块原理设计图。mc9s08dz16是freescale公司推出的一款高性能8位单片机,采用hcs08内核,最高运行频率可达40mhz,具有
can

lin
等丰富的设备资源,实现对数据的接收、处理、发送及整个系统的控制。
  tja1050是高速can收发器,最高可达1mbps的数据传输率;tja1020是lin收发器,速率可达20kbps。这两个芯片都是philips推出的总线驱动芯片,具有很强的emc性能和传输稳定性。
  在本模块设计中,高速can的电路设计是关键步骤,它直接关系到
tpms
与车辆系统之间通信的兼容性和可靠性,现将设计要点归纳如下:
  a) pcb设计:在高速can的应用中,pcb设计中对can元器件的布线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要保证高速can的传输线尽量短、布线紧凑、分布电容小,以减小回路面积,增强抗干扰性能;另一方面要保证高速信号的流畅性,避免布线走弯和交叉,容易引起信号的串扰和不稳定。实践证明,布线合理的pcb不但信号稳定而且传输距离也很远。
  b) 负载匹配:can网络设计中,节点和总线的负载匹配是很重要的指标,特别针对高速can的设计更应该关注。tpms作为汽车系统中can网络的一个节点,其负载设计必须充分考虑系统总线的设计要求。
  c) 传输率的配置:can信号传输中每个bit都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为sync_seg、t_seg1、t_seg2,我们必须兼顾传输率、采样点等系统要求对can控制器进行合理的寄存器配置。
  在本系统中如图5,选择外部晶振y1给can控制器提供fcanclk=8mhz的时钟信号,通过寄存器分别配置sync_seg=1、t_seg1=4、t_seg2=3,总线预分频 prescale value=1。
  can总线的速率

采样点
图5 ecu主控模块原理图
  d) can总线仿真和测试:当can总线的软硬件设计完成后,基本的功能、性能仿真和测试是必要的过程。在此项目中,采用了kvaser can总线诊断工具进行仿真测试,可以模拟被测节点与网路上其他can节点之间的信息交换,实时跟踪can总线上的数据传输。另外可以通过该诊断工具随机向can总线发送干扰数据流,测试can总线上的数据可靠性。
  如图6示为can工具的数据仿真测试。其中红线标注的数据帧0x343、 0x344、0x345为tpms的ecu主控模块向车辆系统发送的轮胎信息及tpms系统状态信息;蓝线标注的数据帧0x1a0是模拟车辆系统向 tpms发送的车速信息;其他数据帧为仿真器在总线上随机发送的干扰数据帧。
图6 can总线仿真测试图
  射频数字天线的硬件电路设计
  射频数字天线原理如图7示,主要由射频接收芯片、单片机、lin收发芯片组成。mc33594是一个具有自动增益控制的高灵敏度的ook/fsk接收芯片,主要负责射频信号的接收和解调,并通过spi接口以中断的方式将数据传输给mc9s08sg8单片机,该单片机将数据处理后组成lin数据包,当lin总线上有主机请求数据时,lin数据包将会通过tja1020被发送到lin总线上。
图7 射频数字天线原理图
  lin 总线的报文帧由报文头和响应场组成,波形分析图如图8所示。报文头由主机发送,包括了一个同步间隔场、一个同步场和一个标识符场,其中标识符场就是主机发送给从机的事件命令。从机接收到该命令后根据协议规定发送或接收8字节数据和校验和,就构成了响应场。由此,完成主机对每个从机的逐一访问和信息传递。
图8 lin数据波形分析图
  lin总线是一个单主机多从机的网络结构。在本系统的lin总线设计中,主要实现ecu主控模块(主机)对两个射频数字天线(从机)的配置和对轮胎数据的读取。如图9为lin总线上的信息事件的触发工作图。
图9 lin总线事件触发图
  tpms接收系统的固件程序设计
  如图10和11分别为射频数字天线和ecu主控模块的固件程序流程图。射频数字天线主要以spi中断方式接收射频数据,并以lin请求中断的方式发送lin 数据帧。ecu主控模块以定时查询的方式工作:每隔1s主动发送can数据帧;每隔2s主动查询射频数字天线的数据;每隔30s主动检测tpms系统的内部故障。另外ecu主控模块可以中断方式接收can总线上的数据,实现对tpms之发射模块id的注册、参数设置及车辆信息共享等功能。

图10 射频数字天线流程图

图11 射频数字天线流程图
  设计验证

tpms
设计是可靠性要求非常高的汽车安全系统,必须从失效分析的角度制定严格而科学的可靠性验证计划,包括实验室测试和现场耐久性跑车测试。如图12为tpms 安装在国外某款车上进行耐久跑车时,采用
can
分析仪对can数据进行连续采集、跟踪的报告,四个不同颜色的曲线分别代表了车辆在运行中每个轮胎的气压变化,由图可知,tpms系统能够非常准确可靠地监测轮胎气压。
图12 trms系统跑车测试数据跟踪图
  结语
  本文以客户需求为导向,阐述了一种可靠的tpms技术方案,并从系统分析、方案构建、模块设计、系统调试、项目验证等典型应用过程,详细介绍了tpms的设计思路和步骤。该系统虽然布局复杂、模块众多,但彻底解决了tpms无线信号不稳定的严重失效问题,根据车辆环境的具体要求,可以对系统进行有效裁减或扩展,以满足不同车型的灵活设计。然而tpms的设计毕竟是复杂的过程,特别在不同汽车环境的应用中,尚面临许多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使tpms更加可靠、智能化地应用于汽车安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