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ITECH触摸屏

楼主(2009-12-10):
现从触摸屏上载程序到电脑,文件扩展名为AP1和AP2,用ADP软件打不开,如何转换成V3F文件,该怎么样才能看到图片。上载应用和上载配方有什么区别?用上载应用有两个文件,但用上载配方文件为空的怎么回事?请教

网友A:
只有PWS6000系列才能转换为V6F,早期的系列就重写吧。

应用为你的程序编译后的文档,配方为配方数据。

什么叫配方,可以Google

没有下载配方,自然不会有配方上载。

如何用配方,你的手册上应该会写。

网友B:
呵呵;ADP3这个不能反编译,只能写入同型号的屏内;

网友C(2010-01-22):
如果是这样,将给产品升级要来麻烦,特别是程式较多时。

网友D:
 请问哪位有PWS6000系列的编程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