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0):
人机界面上设置   步进电机的圈数,要经过怎样的程序才能转化成指令所需的脉冲数?大致思路是怎样的?要考虑哪些因素呢?

网友A:
取决于你的步进电机驱动器设置的接受多少个脉冲让电机转一转,然后计算需发出多少个脉冲

网友B:
用定位指令,定位指令中的脉冲数、频率用数据寄存器,这些寄存器的值再通过人机输入

网友C:
呵呵;算好对应的比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