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

楼主(2009-12-10):
那位大虾能给小弟一个能自动和手动的星三角启动线路图,就是那个带转换开关的那种,中间停 一边是手动 一边是自动的旋转开关的那种线路图

网友A:
楼上的图应该是你要的自动功能吧,如果手动的话,是不是直接角型启动啊,就用转换开关把KT、KM3断开,KM2接通,应该就达到目的了

网友B:
没明白怎么手动启动 2楼的一个启动按钮全搞定了,那手动的话,是要先给手动电路通电,先让星启动,到一定时间在人为的转换为角启动吗?好想不是这个意思吧,是不是,星角启动和正常的角运行之间的转化啊,那只需在2楼的基础上稍加改动就好了。

网友C:
2楼的图没有画完吧

网友D:
我在想,怎样避免星角逆转呢?

网友E:
2楼的 只是 一般的星——角启动。你家个手自动转化开关。再加个自动控制的 触点就可以了 。

网友F(2010-01-13):
自动是自动启动吗?手动是手动启动吗?
停止是不能手动启动也不能自动启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