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0):
这种开关装在电机内贴着绕组,直接感知绕组温度,当温度将要超限时,温控开关动作切断接触器线圈回路,使电机断电。保护效果远优于热继电器,在国外应用很普遍。国内谁用过?那里有零售这种温控开关的?

网友A:
恩 这种温控开关 排气扇用的最多 这种开关一般的维修配件店应该都有的卖啊!

网友B:
买电机零件的地方都有卖,电子市场也有卖

网友C:
电子市场有卖

网友D:
我用过我这的电机是意大利产的。不过国内也有

网友E:
这个很多的 ,不过直接控制的都是很小的电机,大一点的,一般要配合一个控制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去本地电子市场问过,没有这种温控开关,只有温控保险丝。我在网上也查到许多生产厂家,主要集中在广东,且只批发不零售(价格一元左右)。我想先买十多只试用,望各位能提供有零售的地方,我在江苏常熟。

网友F:
你可以到店里买一下热电偶就可以了,与温控开关配合使用

网友G:
我记得厕所里小便池用的是温控开关(男),不行你就拆下来换上

网友H:
如果经常性的保护这种开关容易出故障啊。更换也不太方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经常性的保护这种开关容易出故障啊。更换也不太方便呢。
从厂家提供的参数看,此种开关可动作一万次(我认为有一百次就足够了)。但实际如何不清楚,因此还请对此比较了解以及用过的朋友多发表看法。

网友I:
我建议你还是不要买,我单位几百台屏蔽电机都有它,3分之一的寻坏,短接了事。误动作也不少,不能维修。还好有电机保护器足够了

网友J(2010-01-13):
质量还是有保证的,动作次数也足够用的。

网友K:
这种电机只有国外有吧,国产的我还没有见过,我有这种电机不过也烧坏过绕组,

网友L:
我用过,不过是用的温控仪,在电机里边加上热电阻。自己做的。

网友M:
用搜索网页输入电机温度开关有很多厂家。

网友K:
我公司有几台电机有这样的温度传感器,对绕组进行保护工作的

网友N:
很好买的,一般家用电器使用的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