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0):
求三菱PLC定时终止输出程序怎么编写?
因卖出的设备经常收不到尾款才出此下策,望各位大虾赐教!是FX2N
最好给发个梯形图谢谢
EMIL--sunjl2001@163.com

网友A:
在程序最后面对输出点使用复位指令,不就没输出了

楼主:
怎样定时3个月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样定时3个月呢?谢谢

定时器+计数器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通过系统提供的脉冲进行计数控制.

不过就我看来,无论你采用何种方式,首先要保证你的程序不被看到,三菱FX2N或以下机型起不到作用,你需要使用FX3U或者FX3G机型.

网友A:
除非你的PLC有断电记忆功能,西门子PLC有这样的功能,不知三菱PLC有没有,或三个月不停机

网友C:
可以设置系统时钟啊  我觉得现在什么PLC都可以解密只要想解密 有加密就有解密
建议你把程序写进好后 把通讯口烧死 或者搞坏 才可能达到你要的效果

网友D:
程序是可以实现的,但对于2N来说没什么作用

网友E:
FX3U或者FX3G目前解不开的
用这两款再结合时钟比较输出停止信号

网友F:
呵呵;还是不要用这个办法;

网友G:
我用松下PLC,但是只能计数,如果是读时间就必须加一个时钟卡。不过松下FP-X机型解密也是不容易,密码写在程序里面的。
不过我基本上是不做这种东西在里面,一般的厂商还是可以的。赖皮的也就那么个别,不给钱,把机器拉回来就行了。

网友H:
做个定时器,控制输出复位。到点后,停止输出。最好是一部分输出端,如果全部禁止掉的话,比较容易被发现。
很多买机器的厂家,并不会直接怀疑到程序问题。就算怀疑到了,也不一定有人能搞,能搞也还得投入人力物力,

网友H:
可以使用多个复位式输入信号,比如X1,X2,X3,3个按钮持续按住几分钟,去激活某段对机器日常运行比较重要的程序。

网友I(2014-02-25):
这个程式可以,谁可以解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