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0):
请问大家一下,一台MM440变频器拖多台电机怎么实现啊?

网友A:
你要带几台电机,功率是多少的

网友B:
呵呵;电机是同时启动/停止还是分开控制?
发贴时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C:
我用一台变频器控制过二台电机的正反转并带有加减速,不过都是独立运行的。PLC控制变频器的多段速来完成。

楼主:
比如带三台同样的电机,同时运行,怎么办

网友B:
呵呵;三台同时接到变频器上;变频器功率要比三个相加之和一样大或大一级;
三台分别加保护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三台同时接到变频器上;变频器功率要比三个相加之和一样大或大一级;
三台分别加保护继电器;
关键怎么控制呢?如果想让一个快点,一个慢点,怎么分别控制

网友D:
你还是应该说得明白一点。变频器的一拖多,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并联驱动,就是几台电机的输入电缆并联在一起,由一台变频器供电,同时多机并联驱动。这个是为了解决电机的同步驱动问题而设计的解决方案;另外一种是分时驱动,也就是两台以上的电机,在同一时间只能有一台电机运行,用一台变频器轮流控制多台电机不同时刻运行。

你是哪一种模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还是应该说得明白一点。变频器的一拖多,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并联驱动,就是几台电机的输入电缆并联在一起,由一台变频器供电,同时多机并联驱动。这个是为了解决电机的同步驱动问题而设计的解决方案;另外一种是分时驱动,也就是两台以上的电机,在同一时间只能有一台电机运行,用一台变频器轮流控制多台电机不同时刻运行。

你是哪一种模式呢?
前一种相当于把多台电机当作一台电机来控制了,这个好理解,我想知道你说的后一种模式,他们怎么控制?谢谢

网友E:
我很笨呀,我觉得无法实现你说的那种控制。

网友D:
以下是引用welfare1987在2009-12-11 22:09:29的发言: 前一种相当于把多台电机当作一台电机来控制了,这个好理解,我想知道你说的后一种模式,他们怎么控制?谢谢
这后一种就是利用MM440的两套参数组,分别对两台电机进行电机识别和建模,然后通过端子的开关量信号进行转换,也可以通过USS通讯或者PROFIBUS总线的控制进行参数组转换,实现两台电机的分时控制。在MM440里,有三套参数组,也就是说,MM440可以针对3台不同的电机,分别进行轮流的控制。

网友D:
可以参考下面的文章,解惑你的问题。MM4最多可以针对3套不同的电机进行轮流控制。

网友F:
好像这样控制不科学,浪费。
变频器要求功率太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好像这样控制不科学,浪费。
变频器要求功率太大……
那就说说你的理由吧?为什么不经济、不科学呢?先从现场的工艺需求说起。

1,现场需要针对一条辊道进行传动控制,这个辊道比较长,要求4台电机分别传动5个辊,这样就是20个辊组成的传送辊道,且要求他们的转速同步。假设电机的功率要求是7.5kW,这个控制方案怎么做?

2,现场需要两台电机控制两个驱动负载,其中当一个负载工作的时候,另外一个负载不工作,反之亦然。假设这两个负载的额定转速要求不同,驱动功率也不一样,比如一个采用4极电机/11kW,另外一个采用2极电机/3kW。这个方案怎么做呢?

网友G:
7楼的师傅能说明白后一种怎么控制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G:
7楼的师傅能说明白后一种怎么控制吗?谢谢
你不认真看贴,答案就在本页。自己找。

网友H(2010-01-24):
同步运行就可以并联,你的变频器功率等于拖几台电机的功率总和,要是分别控制那就要在加其他线路进行控制,接触器来分断电机主线路,不过你要注意保护问题,任何情况下你的变频器的功率要大于或等于同时启动的电机功率

网友I(2010-09-08):
用plcl间接控制接触器啦,第一台先变频起动,当到挞plc频率工频植,变频器甩开第一台,第一台工频运行。plcl开始第二台值到最后一台才作变频运行。

网友D:
如果采用伺服控制器,可以对多轴进行控制而且各电机互相没有影响。独立驱动。叫多轴驱动。

网友J:
问下
变频器一拖多最后的一种模式 要通过接触器实现吗 ?

网友K:
我同意8楼意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变频器一拖多最后的一种模式 要通过接触器实现吗 ?
非并联驱动的一拖多,当然要采用接触器转换。而且还要进行转换的互锁。也就是说,在运行状态不允许在线转换,必须要离线转换。

楼主:
非并联驱动的一拖多,当然要采用接触器转换。而且还要进行转换的互锁。也就是说,在运行状态不允许在线转换,必须要离线转换。

谢谢大家了,我已经基本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