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1):
我公司建立了二等铂电阻温度计,在计量履历书 计量标准器稳定性考核记录中,我不知道二等铂电阻温度计的
在0℃和100℃时,该二等铂电阻温度计的最大允许误差是多少?,无法填写
再有就是,二等铂电阻温度计在0℃和100℃时的标准值是多少?
求助各位师傅!
该二等铂电阻温度计在山东省计量院检定的,检定证书上未带有其最大允许误差!
谢谢!!!

网友A:
应该在铭牌上或说明书上有它的具体参数,如果没有这些,至少有该温度计的型号吧,在网上搜索一下该温度计,找到应该不难

网友B:
检定的结果不会出具最大误差什么的,这个是检定之前就应该确定的。

网友C(2010-02-24):
不是最大误差,应该是最大允差吧,在检定规程上是有的,只要符合规程的要求就算是合格的二等标准。

网友D:
你们建立了二等标准铂电阻温度标准,就应该进行不确定度的评定,计量履历书和计量标准稳定性考核上填写的应该是整个装置的不确定度或是最大允许误差,二等标准铂电阻的不确定度是固定的,在计量鉴定系统表中应该能查到上级标准电阻的不确定度,二等标准铂电阻的不确定度在相关资料上可以查到。我明天可以给你查查,因为我们单位也有这个标准,而且我做过不确定度的评定。我的联系QQ:9517204.

网友E:
100欧姆和138.51欧姆

网友F:
这个要求那么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