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泵电流的问题

楼主(2009-12-11):
求1潜水泵的出口大小与电流的关系(在同一入水深度的情况下)【当把出口大小调成0又是什么情况呢】

2潜水泵的入水深度与电流的关系(在出口大小相同的情况下)

网友A:
出口大小调成0电流将增大

网友B:
与入水深度没有关系,与扬程成正比。

网友C:
与水深度没有关系,在你看是什么潜水泵了,一般电流不会太大,潜水泵对压力不是很敏感的。

网友D(2010-01-15):
出口大流量大,杨程缩短,电流变化不大

网友E(2010-08-11):
出水口关0的话电流会比全开会低

网友F(2011-02-09):
出口为零时电机功率满载,电流为额定电流

网友E(2011-03-22):
出水口关闭的话电机的电流会比全开的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