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1):
我们知道用万用表很快能判断一只晶闸管的好坏,但我不知道怎么来判别一只双向晶闸管的好坏。

网友A:
测3个管脚电阻,T2和G,T2和T1,均为无穷大,T1和G,正反测量都为几十欧。说明管子是OK的。
那么,我想剩下的状态应该都是不好的。没有实际测试过,仅供参考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也只有象这样检测。

网友C:
为什么是这样测,原理如何

网友D(2010-01-12):
用万用表电阻R×1W挡,用红、黑两表笔分别测任意两引脚间正反向电阻,结果其中两组读数为无穷大。若一组为数十欧姆时,该组红、黑表所接的两引脚为第一阳极A1和控制极G,另一空脚即为第二阳极A2。确定A1、G极后,再仔细测量A1、G极间正、反向电阻,读数相对较小的那次测量的黑表笔所接的引脚为第一阳极A1,红表笔所接引脚为控制极G。将黑表笔接已确定的第二阳极A2,红表笔接第一阳极A1,此时万用表指针不应发生偏转,阻值为无穷大。再用短接线将A2、G极瞬间短接,给G极加上正向触发电压,A2、A1间阻值约10欧姆左右。随后断开A2、G间短接线,万用表读数应保持10欧姆左右。互换红、黑表笔接线,红表笔接第二阳极A2,黑表笔接第一阳极A1。同样万用表指针应不发生偏转,阻值为无穷大。用短接线将A2、G极间再次瞬间短接,给G极加上负的触发电压,A1、A2间的阻值也是10欧姆左右。随后断开A2、G极间短接线,万用表读数应不变,保持在10欧姆左右。符合以上规律,说明被测双向可控硅未损坏且三个引脚极性判断正确。

网友D:
用万用表测试双向晶闸管的好坏,首先要分清双向晶闸管的控制极G和主电极T1和T2。把万用表拨在R×1或R×10挡,黑表笔接T2,红表笔接T1,然后将T2与G瞬间短路一下,立即离开,此时若表针有较大幅度的偏转,并停留在某一位置上,说明T1与T2已触发导通;把红、黑表笔调换后再重复上述操作,如果T1、T2仍维持导通,说明这只双向晶闸管是好的,反之则是坏的。双向晶闸管管芯结构如下图。

参考链接:http://www.picavr.com/news/2008-08/7943.htm
参考链接:http://www.picavr.com/news/2008-08/794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