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1):
变频器使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在变频器的使用中,由于对变频器的选型及使用不当,往往会引起变
频器不能正常运行、甚至引发设备故障,导致生产中断,带来不必要
的经济损失。本文以富士FRNP7/G7 变频器为例,讲述变频器使用
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 选型
一台喂料油隔泵采用变频控制,电机型号为JR127_10、115kW,Ue
=380V,Ie=231A,使用FRNll0P7-4EX 变频器。运行中发现有时虽然
给定频率高,但实际频率调不上去、变频器跳闸频繁,故障指示为
“OLl”,即变频器过载。经检查,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为210A,而油隔
泵电机在高下料量时运行电流在220A 左右波动,驱动转矩达到极限
设定,使频率不能上调,运行电流大于变频器额定电流,变频器过流
跳停。分析认为其原因是变频器容量选择偏小。
变频器的选型应满足以下条件:
(1)电压等级与控制电机相符。
(2)额定电流为控制电机额定电流的1.1~1.5 倍。
(3)根据被控设备的负载特性选择变频器的类型。
油隔泵为恒转矩负载,最好选用驱动转矩极限范围宽的G7 变频器。
选择FRNl60G7_4EX,变频器额定电压为400V,额定输出电流为
304A,驱动转矩极限为150%,改用FRNl60G7。4EX 后,上述问题
再也没有发生。
想要了解更多请下载观看。

网友A:
刚碰到要买变频器。。谢谢

网友B:
选变频器时要比其所拖动的电机高一个等级!如37KW的电机,就选45KW的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