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1):
我在CONCEPT2.6中,用online ,连接并且在先监视,一切正常。  我将mbe的host地址 ,定义为:192.168.0.100,完全设置之后,  在数据库中 监视,但是刷新 ,显示的 "????"   该如何处理?请具体点请各位大侠帮帮忙,指教指教 。。

网友A(2010-07-22):
你说的数据库是IFIX的数据库吗?要是的话,请将驱动器选择为MBE,在它后面的配置中正确配置后,就没“???”,最好是配置完后,关闭了再打开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