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1):
当电机的旋转速度(频率)改变时,其输出转矩会怎样?
   *1: 工频电源
   由电网提供的动力电源(商用电源)----------------------------------------------

网友A:
一般有三种调速方式
1、恒转矩调速
2、恒最大转矩调速
3、恒功率调速
看你选的那种了

网友B:
工频电源也就是50HZ,转速下降,看你用哪种调速方式啦,如果是串入电阻时转矩没太大变化哟,

网友C:
我们单位用恒转矩调速

网友D:
如果是采用矢量控制方式的变频调速,其转矩控制与转速无关。特别是输出轴扭矩闭环调节的模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