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漏电的主要原因及防止方法

楼主(2009-12-11):
随着化工、石油、冶金、机械、科研、军工等部门的飞速发展,高精度、高灵敏度仪表被广泛使用,仪表抗干扰问题成为必不可少的研究课题,特别是工业电炉、硅碳棒电炉、盐浴炉等所产生的干扰大,造成仪表工作不正常,误差增大,不稳定,只是速度减慢等等。必须得以解决,否则不能保证产品质量,造成损失。

  热电偶上漏电的原因

  (1)电炉上耐火砖在高温下绝缘不良,在装有炉丝的炉壁上插入带金属管的热电偶容易使炉丝与热电偶接触,耐火砖在室温下是良好的绝缘拆料,但随着温度上升,绝缘性能会显著下降,表1列出三种不同耐火砖在不同温度下的电阻率。

  电阻式电炉的炉衬大部分用氧化铝耐火砖,从表1看出随温度上升其电阻值也显著降低。

  (2)炉丝与热电偶的接触,铂铑热电偶保护管是氧化铝瓷管,偶丝用瓷管穿上作分离绝缘,在高温下绝缘性能也要降低。表2列出AL203在不同温度下的电阻率。

  由表2中可以看出,在高温下耐火砖绝缘性能降低,造成漏电,最后泄露到热电偶出,这样热电偶上就有交流漏电信号。

  热电偶上漏电的防止方法

  (1)保持热电偶不与耐火砖接触。

  (2)将热电偶的负极接地,消除热电偶上的漏电信号。

  (3)在热电偶输出端加装滤波装置。

  (4)从热电偶的热接点处引出地线接地。

  (5)在热电偶管上加外套耐热钢管或碳化硅管,并把它接地。

  采用以上方法,是搞定度仪表在剧烈条件都能正常工作,保证了仪器仪表准确指温、控温、记录、使各种仪表发挥应有的作用。

网友A:
遇到过,将热电偶外壳直接接地解决问题了

网友B:
采用过这个方法:在热电偶管上加外套耐热钢管或碳化硅管,并把它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