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问题

楼主(2009-12-11):
谁知道三菱PLC,FX1S.1N.2N这三种系列捕捉频率是多少

网友A:
呵呵;就是对应的高速计数器;
与单双向、几路等有关;

网友B:
FX1S
脉冲接受器:可捕捉75us的短脉冲
高速计数器:有1相7KHZ 4点 2相2KHZ 1点

网友C:
2N的最低是50微秒